三相四线电源进入时零线需要经过空气开关吗

楼主(2012-03-07):
如题,零线需要经过空气开关吗

网友A:
必需的,否则你从一相取电和零线带单相负载,会立即跳闸,这个开关原理就是,三相输出的电流和零线回去的电流平衡,可以带单相负载,如果你没有单相负载,可以零线不经过开关。

网友B:
    TN-C与TN-S都是三相四线电源,只是TN-S的保护接地线PE与中性线N自变电所以后分开敷设,楼主问的是哪一种?

    楼上说的,是装设漏电保护开关的情况;早期见过中性线通过开关、但没有经过触头(直通)的情况,后来由于工作中不使用,我没有注意过开关的结构了。

网友C:
那要看你用什么开关了,说的具体点

网友D:
要通过,如果不通过有单相负载它就跳闸。我提倡一楼的答案。

网友E:
同意风雨人生--王者之师

的说法,那要看你用什么开关了,我们车间好些空开零线从不接入。但带漏电保护的必须接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你用什么开关了,我们车间好些空开零线从不接入。但带漏电保护的必须接入。

网友G:
两种不同的供电系统中,N线需要进开关隔离,如自发电与市电之间的N线,应采用4极开关。

网友H:
无非也就是两种开关,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

空气开关零线无需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必须经过

它们适合使用的场所有所不同;漏电断路器是在空气开关的基础上,设置漏电跳闸装置,由零序互感器和跳闸机构组成的开关。一般空气开关配置有过电流跳闸和过电压跳闸装置。

在一般配电柜和配电箱中,大多使用空气开关。

在一般操作柜和操作箱中,对用电设备的控制,移动用电装置、手持电动工具、临时用电线路等情况下必须采用。以防止中电,保证人员安全,按规定应装漏电开关控制用电设备。

不知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I: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无非也就是两种开关,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空气开关零线无需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必须经过它们适合使用的场所有所不同;漏电断路器是在空气开关的基础上,设置漏电跳闸装置,由零序互感器和跳闸机构组成的开关。一般空气开关配置有过电流跳闸和过电压跳闸装置。在一般配电柜和配电箱中,大多使用空气开关。在一般操作柜和操作箱中,对用电设备的控制,移动用电装置、手持电动工具、临时用电线路等情况下必须采用。以防止中电,保证人员安全,按规定应装漏电开关控制用电设备。不知楼主明白了吗?

同意9楼说法

网友K:
可以针对不同的要求来选择。

网友L:
同意9楼说法!!!!!!

网友M:
你的问题是电源通过空气开关,这个在早期的安全规程就有规定:零线不许装设开关和熔断器。4P的空气开关是用在TN-S系统,工作零经开关,那是三相五线供电。

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是TN-C, TN-C系统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要使用漏保,必须是局部TN-S,既TN-C-S系统。工作零(N线)进漏保,保护零不进漏保。

网友N:
保护零线不可以经过空气开关,工作零线视空气开关而定,有接零线位置的就接,没有就不接;漏保必须接工作零线。

网友O:
要试情况而定,一般负载我们这零线不经过开关,直接接在零线母排上,有漏电保护的必须经过开关。

网友P:
很简单      漏无空有!!

网友Q:
赞同9楼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无非也就是两种开关,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空气开关零线无需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必须经过它们适合使用的场所有所不同;漏电断路器是在空气开关的基础上,设置漏电跳闸装置,由零序互感器和跳闸机构组成的开关。一般空气开关配置有过电流跳闸和过电压跳闸装置。在一般配电柜和配电箱中,大多使用空气开关。在一般操作柜和操作箱中,对用电设备的控制,移动用电装置、手持电动工具、临时用电线路等情况下必须采用。以防止中电,保证人员安全,按规定应装漏电开关控制用电设备。不知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S:
同意9楼的说法,我们单位的零线也不经过空气开关。

网友T:
最佳回答是个错误的回答!三相四线制只能使用三进三出空气开关,不容许使用四进四出空气开关。原因因为pen线是根公用线,如果用了四进四出空气开关保护线就没了。如果要用四进四出空气开关,必将要三相四线制改为五线制才能使用。四线制如需单相使用,必须使用双触点空气开关连接一根相线和pen线。最佳回答答案是漏电保护器的用法!空气开关的用法不能和漏电开关的用法混淆了。

网友U:
“三相四线电源”

1、“三相四线电源”有两个系统:

1)IT系统,不接地系统;

2)TN-C系统,接地系统;

网友U:
2、IT不接地系统:

1)采用3P开关,

2)有漏电保护时,采用3P+1开关,零线进开关但没触点是直通的;

网友U:
3、TN-C接地系统:

1)采用3P开关;

2)有漏电保护时,采用3P+1开关,零线N进开关但没触点是直通的;

网友U:
4、你可以变更TN-C接地系统为TN-C-S系统:

1)总开关箱或总配电柜处零线重复接地,并分成两路,一路为工作电源零线N,一路为保护零线PE;

2)总开关还是采用3P+1,零线N进开关,但直通不要触点;

3)保护零线不进开关,直进保护PE零排!

网友U:
1、不管是什么系统,4极开关是个错误的开关,最好不要用!

2、零线N要通过开关时,选直通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