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SV45E HMI 与三菱FX2N PLC如何通讯?

楼主(2012-03-07):
按照MT500手册,设置HMI及与PLC的连接线,HMI与PLC就是无法通讯。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

网友A:
1.先看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2.看参数有没有问题;

如果以上两点都没有问题;可以用替换法试验一下;找另外一个屏和连接线;

有时候线做的不好;也连接不上的!!!

楼主:
请问大虾:FX2N PLC需要设置参数吗?

网友B:
我看还是你的通信参数设置不正确,FX2N与人机不能用485通信,要么是232,要么是422,要是232通信和话,你用电脑与PLC通信那条线来就可以了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助,我已搞定,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
买屏的时候顺便带条与PLC的通讯电缆;

这二个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