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与HMI连接通讯,FX2N需要设置参数吗?

楼主(2012-03-07):
请问大虾:FX2N 与HMI连接通讯,FX2N需要设置参数吗?

网友A:
正常来说,你把HMI的通信参数设置与PLC的默认通信参数一致就OK了,无需再要设置FX2N的参数

网友B:
编程口直接连不需要

用232bd之类模块需要设置D8120

www.ytleader.cn

网友C:
        FX2N PLC 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直接连接数据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