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S-40A 那个输入/输出公共端该接什么?第一次用不敢

楼主(2012-03-07):
第一次用三菱的伺服,看了半天还没搞懂那个输入输出公共端怎么接,我用的欧姆龙的PLC,用集电极开路的控制方式

网友A:
是三菱的哪个系列的伺服?MR-J2S的公共端是SG,MR-J3的公共端是DOCOM

网友B:
说明书上应该有明确的使用说明

楼主:
噢 我看到了 在主电路的上面有个电源 ,那么小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C:
采用外部开关电源供电,不要用内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