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与CP1H能用Controller Link之间能通讯吗

楼主(2012-03-07):
请问欧姆龙PLC   CJ2M与CP1H之间能使用Controller Link之间能通讯吗,如果能我是不是在CP1H后面直接增加一个

总线单元就可以了。

                                                                    谢谢知道的朋友告诉下我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查一下手册!

网友B:
CP1h可以扩展两个CJ的模块在后面,可选用CJ1W-SCU21-V1带RS232与RS485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