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炉煤气流量计哪种精度最高

楼主(2012-03-07):
焦炉煤气流量计用哪种精度最高

网友A:
B咀精度高················

网友B(2016-11-15):
用HKB靶式流量计

HKB靶式流量计主要运用在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发生炉煤气,混合煤气等煤气介质的计量上,此类介质具有含杂质、粉尘、结污、压力低、流速低等特点。HKB系列煤气靶式流量计采用新型电容力感应式传感器,耐脏污、灵敏度高,安装简单免维护,计量准确,解决传统差压式取压孔易堵塞的缺点,可完全替代差压式流量计。压损小,适用大型管道、异型管道、低压、负压管道,插入式结构,安装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