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内存字与字节分布问题

楼主(2012-03-07):
我遇到一个样题,如下:

时间计时程序,将秒数存到VW4中,分钟存到VW2中,程序计时停止时要将秒数的数值

以二进制的形式在QB0输出端的负载LED上体现出来

指令有:MOVB   VB5,   QB0

      VW4的两个字节VB4、VB5,而秒数值为0-59,请问这个数值在VW4中的有效位是在VB4中,还是在VB5中呢?

      上面的指令对不对啊?

网友A:
是在VB5中,

VW4 的高字节是VB4,低字节是VB5

网友B:
一般都是从低位开始放置的

网友C:
     用“MOVB   VB5,   QB0”是对的,MW4包括MB4、MB5高、低二个字节,每个字节为8位,最大计数值为二进制数:1111_1111,转换为十进制数为255。 由于编程是将秒数送入MW4,而秒数最大数值为59,此数<255 ,故计数值始终存在MB5内,而MB4总=0.

网友D:
  VW4的两个字节VB4、VB5,在西门子中是按高位VB4,地位VB5来存储的,即VW4=VB4.VB5的从高到低的存储方式。其中,每个变量为即VB占8位,也就是8个二进制位,即:11111111,,相对于VW4来说是一个占16位的变量字,可以容纳的最大的值为:1111111111111111.对于二进制的计算为(111111111)=255,(111111111111111111)=65535,可见59是在我们VW4的低位中,即在VB5中!

  此时VW4中的二进制存储为:(00000000,00111011)=5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W4的两个字节VB4、VB5,在西门子中是按高位VB4,地位VB5来存储的,即VW4=VB4.VB5的从高到低的存储方式。其中,每个变量为即VB占8位,也就是8个二进制位,即:11111111,,相对于VW4来说是一个占16位的变量字,可以容纳的最大的值为:1111111111111111.对于二进制的计算为(111111111)=255,(111111111111111111)=65535,可见59是在我们VW4的低位中,即在VB5中!  此时VW4中的二进制存储为:(00000000,00111011)=59

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W4的两个字节VB4、VB5,在西门子中是按高位VB4,地位VB5来存储的,即VW4=VB4.VB5的从高到低的存储方式。其中,每个变量为即VB占8位,也就是8个二进制位,即:11111111,,相对于VW4来说是一个占16位的变量字,可以容纳的最大的值为:1111111111111111.对于二进制的计算为(111111111)=255,(111111111111111111)=65535,可见59是在我们VW4的低位中,即在VB5中!  此时VW4中的二进制存储为:(00000000,00111011)=59

我今天试了一个国产的PLC,结果是VB4为低字节,VB5是高字节
这么说不同厂家的设备遵循的存储方法是不同的了?

网友G(2012-04-18):
这个版块是单片机版块,plc区高手很多

网友H:
双字节的好像还好,遇到的都是高位字节在前,32位的双字,一般按3、2、1、0存储,也有按1、0、3、2存储的

网友H:
16位的字一般都是高位在前,低位字节在后,32位的双字就不一定了,有高位字在前的,有低位字在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