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S7通讯怎样清除错误代码8304

楼主(2012-03-07):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plc用S7通讯怎样清除错误代码8304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详细说一下。

网友B:
你说的是WinCC和PLC S7通讯的时候吧?

这个错误代码8304表示wincc和S7通讯连接有问题。

在路径"WinCC浏览器 > 变量管理 >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下。选择有问题的连接。右键点击弹出一个菜单,这里选择系统参数。取消"通过PLC"的复选标记。

网友C:
你说的可能是PLC与WINCC直接的通讯错误,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关于“8304”的解答:

1.可能在画面中建立了PLC中没有的变量。比如:WINCC中的变量地址为DB8.DBW88而PLC中没有此地址。

 2. WinCC运行时的画面不再更新,WinCC的日志文件中有错误代码8304,这个错误码表明WinCC和S7连接出现问题。 解决方法: 停止AS站的循环读服务,在"WinCC Explorer > 变量管理 >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中。右键单击出现问题的S7连接,选择"系统参数",清除复选框“周期管理>通过PLC”的选择。

 参考返回值 RET_VAL中错误代码的含义:

http://blog***/more.asp?name=zhaoweichen&id=35058

 如何清除一个不稳定的S7通讯 (在日志文件中的错误号是 8304)?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query=8304&func=cslib.cssearch&content=adsearch%2Fadsearch.aspx&lang=zh&siteid=cseus&objaction=cssearch&searchinprim=0&nodeid0=10904062&x=18&y=11

楼主:
楼上几位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