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的好坏如何判断

楼主(2012-03-07):
                                                                     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的好坏如何判断

      很多人对霍尔元件好坏检测不是熟悉,在维修的时候,往往要判断是否好坏。霍尔元件有电源,信号输出端,据我维修的经验,最好测量其输出电压,变频器在STOP状态下,电流应该是0,这时霍尔输出电压也应该是0V,如果测的电压有,一般这只就坏了,测量电阻和正常的霍尔对比也是一个方法,但实际看来坏的霍尔和好的电阻都差得不多,它的坏其实一般是上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所致,导致取样电压点变化,CPU误检测出现保护,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在路检查输出电压是最好的方法。

一机器显代码CFF,手册的意思是线路异常,但检查机器没有什么坏的,分析是检测部分的故障,机器在STOP状态下,检查霍尔的输出电压,发现有只霍尔输出有1V,换掉这个后机器正常。

霍尔元件输入和输出是个比例关系,它检测对象是电流,比如1000:1的霍尔,安全光幕,变频器输出是50A的电流,位移传感器,霍尔输出50MA电流,同时检测电压也要变化,变化的大小与电流是正比关系,同时和器件的阻抗有关系,修机器的时候检查输出电流是很麻烦的,一般检查电压很方便的,霍尔一般是4个脚,2个脚是霍尔的电源端,2个是检测输出。只要明白了它工作的原理,就好判断其好坏了。

一般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大?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对应的2.2v,过载点为3.3v,过电流电为4.4v,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一般按上述用要求配制?100Aat4v是100安时对应正负4伏,若有放大电路再进行折算?代换电流传感器应按上述要求实施?

15KW的机器霍尔坏后,可以用200A/4V的国产带换,注意的是电源接线为+_15V?

(1) 脉冲变压器损坏

对于早期的如 8100 系列 8300 系列变频器,我们比较常见的故障有开关电源损坏,其中多数为脉冲变压器损坏,反映出来的现象为上电后机器无任何反应,控制端子无电压。由于脉冲变压器的骨架不容易拆开,给变压器的修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各变频器品牌所使用脉冲变压器的参数又不尽相同,给我们的绕制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假如无配件来源,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易修复。

(2) OC5 故障

OC5 故障应该是我们在 8220/8240 系列变频器里面经常碰到一种故障现象。 OC5 为变频器过载,过载检测一般都是由传感器来完成的,通过检测 UV 两相的电流,再由两输入或门 COMOS 电路来判断变频器是否过载。

(3) 输出缺相

输出缺相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之一。我们都知道在缺相状态下是无法拖动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在拖动电机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过流报警,脱开电机后测量 3 相输出电压,往往是 3 相输出电压相差比较大。在 LENZE 8240 系列变频器中经常会碰到现象是驱动电路无电压。

(4) 开关电源故障

在 8200 系列通用变频器的维修中我们会经常碰到开关电源损坏。故障点主要有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的损坏,控制电路出现故障后修复相对比较复杂,此类型机器的控制电路元器件都是集成于绝缘陶瓷片上,不易更换,需要有一定的经验以及维修技巧。

(5) 变频器散热引起的故障

散热板分离散热技术也是 LENNZE 变频器的一个很大卖点,大家都知道常规变频器都是有冷却风扇散热,但有些场合使用了散热风扇后常常成为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点。这种现象主要在纺织工厂比较多见。纺织工厂空气中的棉絮和化纤常常堵塞风扇,引起变频器故障报警。而 LENZE 变频器的散热板分离散热技术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们也会碰到客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变频器带不起重载的现象,从我们的经验分析也有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散热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