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的外部运行操作

楼主(2012-03-07):
MM440变频器的外部运行操作

变频器在实际使用中,电动机经常要根据各类机械的某种状态而进行正转、反转、点动等运行,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信号、电动机的起动信号等都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端子给出,即变频器的外部运行操作,大大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下面就来学习变频器的外部运行操作相关知识。

     MM440变频器有6个数字输入端口

MM440变频器的6个数字输入端口(DIN1~DIN6),即端口“5、“6、“7、“8、“16和“17,每一个数字输入端口功能很多,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参数号P0701~P0706为与端口数字输入1功能至数字输入6功能,每一个数字输入功能设置参数值范围均为0~99,出厂默认值均为1。以下列出其中几个常用的参数值,各数值的具体含义见下表

参数值

功能说明

禁止数字输入

ON/OFF1(接通正转、停车命令1

ON/OFF1(接通反转、停车命令1)

OFF2(停车命令2),按惯性自由停车

OFF3(停车命令3),按斜坡函数曲线快速降速

故障确认

正向点动

反向点动

反转

MOP(电动电位计)升速(增加频率)

MOP降速(减少频率)

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

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ON命令)

固定频率设定值(二进制编码选择+ON命令)

直流注入制动

下面就通过实验实现,用自锁按钮SB1SB2,使用外部线路控制MM440变频器的运行,实现电动机正转和反转控制。其中端口“5”(DIN1)设为正转控制,端口“6”(DIN1)设为反转控制。对应的功能分别由P0701P0702的参数值设置。

变频器外部运行操作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接通断路器QS,在变频器在通电的情况下,完成相关参数设置,具体设置如下:

参数号

出厂值

设置值

说明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

命令和数字I/O

P0700

命令源选择“由端子排输入”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

命令和数字I/O

*P0701

ON接通正转,OFF停止

*P0702

ON接通反转,OFF停止

*P0703

正向点动

*P0704

反转点动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

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00

由键盘(电动电位计)输入设定值

*P1080

电动机运行的最低频率(Hz)

*P1082

电动机运行的最高频率(Hz)

*P1120

斜坡上升时间(s

*P1121

斜坡下降时间(s

P0003

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

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40

设定键盘控制的频率值

*P1058

正向点动频率(Hz)

*P1059

反向点动频率(Hz)

*P1060

点动斜坡上升时间(s

*P1061

点动斜坡下降时间(s

变频器运行操作

1)正向运行:当按下带锁按钮SB1时,变频器数字端口“5”为ON,电动机按P1120所设置的5S斜坡上升时间正向启动运行,经5S后稳定运行在56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40所设置的20Hz对应。放开按钮SB1,变频器数字端口“5”为OFF,电动机按P1121所设置的5S斜坡下降时间停止运行。

2)反向运行:当按下带锁按钮SB2时,变频器数字端口“6”为ON,电动机按P1120所设置的5S斜坡上升时间正向启动运行,经5S后稳定运行在56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40所设置的20Hz对应。放开按钮SB2,变频器数字端口“6”为OFF,电动机按P1121所设置的5S斜坡下降时间停止运行。

3)电动机的点动运行

1)正向点动运行:当按下带锁按钮SB3时,变频器数字端口“7ON,电动机按P1060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上升时间正向启动运行,经5S后稳定运行在28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58所设置的10Hz对应。放开按钮SB3,变频器数字端口“7OFF,电动机按P1061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下降时间停止运行。

2)反向点动运行:当按下带锁按钮SB4时,变频器数字端口“8ON,电动机按P1060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上升时间正向启动运行,经5S后稳定运行在280r/min的转速上,此转速与P1059所设置的10Hz对应。放开按钮SB4,变频器数字端口“8OFF,电动机按P1061所设置的5S点动斜坡下降时间停止运行。

4)电动机的速度调节

分别更改P1040P1058P1059的值,按上步操作过程,就可以改变电动机正常运行速度和正、反向点动运行速度。

5)电动机实际转速测定

电动机运行过程中,利用激光测速仪或者转速测试表,可以直接测量电动机实际运行速度,当电动机处在空载、轻载或者重载时,实际运行速度会根据负载的轻重略有变化。

网友A(2013-03-06):
路过,很好,有图,有实例,解释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