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台台达EH2,老郁闷了.....

楼主(2012-03-07):
今天入手了一台EH2,做PID控制,用的PID指令向导生成的程序,啥参数都设置好了,监控梯形图,反馈输入正常,(方向控制:自动),导通PID指令,然后人为的去产生偏差后(设置的死区值为2),居然没输出?比例积分微分啥的都弄了个遍,输出还是0?我就纳闷了,这什么玩意这是,一直想不通哪出了问题?坛子里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

另外:因为PLC还在公司里,现在回到家了,刚我看了下资料,我想是不是参数的数据寄存器起始地址要从D100开始?我设置的是从D0开始,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一天没人回答楼主问题,是应该欠打了。楼主记得加入EBN战略军团,本军团100多个台达技术专家服务。我把技术电话发你小窗,你电话问了回复帖子。

网友B:
欢迎加入EBN战略军团。

网友C:
PID控制主要用于调速、温控,稳定(误差极小)是有一定难度的。至于起始地址没有关系,只要未被其他地方占用即可。

网友D:
一般PLC中PID指令,要占用一定区间的寄存器用做运算区,这个区域不要占用,另外她的计算输出寄存器是哪个?对应到什么端口都要做好一致,可能向导不能全部做完善这些工作。

网友E:
 PID  自动化专业技术群:82053554,纯销售免进!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一天没人回答楼主问题,是应该欠打了。楼主记得加入EBN战略军团,本军团100多个台达技术专家服务。我把技术电话发你小窗,你电话问了回复帖子。 内容的回复:
问题找到了,结果很让人哭笑不得....那个向导真坑人啊.....

网友F(2012-05-08):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啥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输出下限可以输出,但是就是貌似有偏差,不运算?

网友F:
哦,还有台达PID的正反作用怎么做

网友G:
1.首先认真阅读编程手册PID部分;

2.逐个环节检查自己的错误。

台达PID指令效果一般。

网友H:
详细看一下台达pid指令,pid S1 S2 S3 D,注意S3的参数设置,d的话最好使用停电保持的寄存器

网友I:
楼主说说向导哪里出的问题啊?是设置问题还是本身向导就有问题?

网友J(2012-06-26):
人家千幸万苦得到的经验能白白告诉你吗?

网友K:
赞同楼上的  我上次网上问个人一个西门子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竟然要我先给他冲50元话费!!!哎   无语了

网友L:
有时候,还是需要自己边摸索边学习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