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B,斯奈德)中,怎样把十进制的常数(如

楼主(2012-03-08):
在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B,斯奈德)中,怎样把十进制的常数(如8)输入到PLC中去,用二进制表示

在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B,斯奈德等中如何设置,尽可能多的方法

网友A:
触摸屏输入好了,而后改成二进制格式

网友B:
plc本身就可以表示10进制,没明白你要问神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本身就可以表示10进制,没明白你要问神马

各自的说明书上都有介绍,除非你有特殊要求?不明白你问的问题同说明书上介绍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D:
楼主是不是问:从外部怎么把数值输入到PLC中(不通过编程软件)?

个人知道的方法有:1、如1楼所说,用触摸屏的数值输入功能

                           2、通讯方式从其他设备输入,如变送器等

PLC内部就是用二进制表示十进制数的,只是在编程软件中根据格式的不同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E:
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F:
我没有看明白?能不能仔细一点!

楼主:
对:cmhaha2006关于plc本身就可以表示10进制,没明白你要问神马 内容的回复:

PLC显示是十进制显示,但是存储和运算的时候是二进制的,不是吗???

楼主:
对:yibeiqingcha关于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能不能具体一点!!!内容的回复:

就是把一个常数(如5)输入到PLC中去,进行运算

网友G:
这样你的有外部输入设备(如触摸屏或外置键盘),对PLC内部可修改位进行数值修改并重新赋值,这只需要设置触摸屏与PLC间的通讯设置,查阅设备说明书设置即可

网友H:
1.用PLC的 输入点来输入(西门子):

 选用字节 IB0 来输入,即I0.0 对应个位   I0.7 对应千万位。

例:输入8  将 8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0       将PLC的  I0.3 置位

      输入9  将 9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1      将PLC的 I0.0  I0.3 置位

      然后用程序来读取 IB0

2.用上位机软件 如 组态王 等输入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使用BCD码吗?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楼主的意思是使用BCD码吗?内容的回复:

可以用BCD码。

假如十进制常数8,换成二进制是1000,可以用传达指令MOV  K1000  K1Y0指定,Y0,Y1,Y2,Y3的输出状态,这时Y0,Y1,Y2,为0,没输出。Y3为1,有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已经输入了一个常数8到PLC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入点来输入(西门子): 选用字节 IB0 来输入,即I0.0 对应个位   I0.7 对应千万位。例:输入8  将 8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0       将PLC的  I0.3 置位      输入9  将 9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1      将PLC的 I0.0  I0.3 置位       然后用程序来读取 IB0 2.用上位机软件 如 组态王 等输入

这样做可以吗?假如十进制常数8,换成二进制是1000,可以用传达指令MOV  K1000  K1Y0指定,Y0,Y1,Y2,Y3的输出状态,这时Y0,Y1,Y2,为0,没输出。Y3为1,有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已经输入了一个常数8到PLC中去了

网友H:
对:万兴村的伟仔关于回复内容:对:sywangjunqin关于1.用PLC的 输入点来输入(西门子): 选用字节 IB0 来输入,即I0.0 对应个位   I0.7 对应千万位。例:输入8  将 8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0       将PLC的  I0.3 置位      输入9  将 9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1      将PLC的 I0.0  I0.3 置位       然后用程序来读取 IB0 2.用上位机软件 如 组态王 等输入 内容的回复:这样做可以吗?假如十进制常数8,换成二进制是1000,可以用传达指令MOV  K1000  K1Y0指定,Y0,Y1,Y2,Y3的输出状态,这时Y0,Y1,Y2,为0,没输出。Y3为1,有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已经输入了一个常数8到PLC中去了 内容的回复:

我举的例子是从 PLC 的输入点向 PLC 内部传送数据,你举的例子是从PLC的内部向PLC外部输出点传送数据,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对:sywangjunqin关于回复内容:对:万兴村的伟仔关于回复内容:对:sywangjunqin关于1.用PLC的 输入点来输入(西门子): 选用字节 IB0 来输入,即I0.0 对应个位   I0.7 对应千万位。例:输入8  将 8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0       将PLC的  I0.3 置位      输入9  将 9 转换成二进制为  1001      将PLC的 I0.0  I0.3 置位       然后用程序来读取 IB0 2.用上位机软件 如 组态王 等输入 内容的回复:这样做可以吗?假如十进制常数8,换成二进制是1000,可以用传达指令MOV  K1000  K1Y0指定,Y0,Y1,Y2,Y3的输出状态,这时Y0,Y1,Y2,为0,没输出。Y3为1,有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已经输入了一个常数8到PLC中去了 内容的回复:我举的例子是从 PLC 的输入点向 PLC 内部传送数据,你举的例子是从PLC的内部向PLC外部输出点传送数据,道理是一样的。 内容的回复:

我先用传达指令MOV  K1000  K1X0指定,X0,X1,X2,X3的输入状态,但是这里这里我们自己知道给PLC内部输入了一个十进制的8,但是我们不能从PLC中看出来,那我们还要从PLC中把这四个输入状态显示出来,于是就接四个输出MOV K1X0 K1Y0。这时Y0,Y1,Y2,为0,没输出。Y3为1,有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已经输入了一个常数8到PLC中去了

网友H:
你用的指令MOV K1000 K1X0     K1000的 K 代表十进字,如果想把 8 送入PLC 应该用 MOV K8 K1X0   这样 X3=1 X2=0

X1=0  X0=0   这时用 MOV K1X0 K1Y0。这时Y0,Y1,Y2,为0,没输出。Y3为1,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