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的RS232接口连接多台仪表

楼主(2012-03-08):
请哪位高手帮忙指点,我想用PLC的RS232接口连接4台仪表,设置参数和读取数据。

网友A:
沒玩過,期待高人指點

网友B:
这个要232转485吧?

网友C:
1、RS-232-C

     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 个脚的DB-25 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后来IBM的PC 机将RS-232 简化成了DB-9 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RS-232 口一般只使用RXD、TXD、GND 三条线。
    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
     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RS-232-C接口标准的特点:
(1)采用负逻辑,即,逻辑“1”为-15V~-5V,逻辑“0”为+5V~+15V。
(2)采用全双工方式
   由于RS-232 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 电路连接。
(2)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现在由于采用新的UART 芯片16C550 等,波特率达到115.2Kbps。
(3)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 米,实际上也只能用在15米左右。
(5)RS-232 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2、RS-485
    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
    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针对 RS-232-C的不足,新标准RS-485具有以下特点:
(1)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2V~+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6V~-2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容易损坏接口电路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刻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2)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RS-485接口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强,即抗噪声性能好。
(4)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
(5) 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一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设备网络。

所以说232一般不可以连接多台仪表,最好转成485来连接。

网友D:
只设置,不读取还差不多,或者说只发送,不要求回答还可以吧

楼主:
谢谢你们!我是想知道PLC通过RS232接口如何同时连接4台仪表?硬件和软件如何实现?

网友E:
上面都说了。要用485。而且仪表一般也是485协议。

网友F:
首先,要确认仪表的通信协议,什么232啦485啦都是物理接口,和协议没一点关系!再次,要选用支持这种协议的PLC。多数仪表的通信使用MODBUS协议,你可以同西门子的S7-200系列PLC,这种PLC直接支持MODBUS协议,并且编程软件里有MODBUS协议库,使用非常方便!条件是你的仪表支持MODBUS通信协议!

网友G(2020-09-12):
   沒玩過232的, 看看高人解说,一般使用 485  的仪表连接倒是使用过

网友H(2020-11-17):
给7楼点赞

网友I(2021-05-14):
232转485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