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U指令求助

楼主(2012-03-08):
刚学OMRON, 请教这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谢谢!

网友A:
处理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控制周期不是太一样,再者第一种看似比较复杂!

网友B:
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指令的新旧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处理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控制周期不是太一样,再者第一种看似比较复杂!

网友D:
能提出这个问题,小伙子不错,

网友E: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啊,可以直接编上升沿指令了

网友F(2016-05-12):
没什么区别,功能一下,其实编程没有必要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