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共直流母线运行

楼主(2012-03-08):
离心机上常用的控制方案 1是一个37kw的变频器带动一个30KW的电机,6是一个7.5kw的小变频器用转矩控制一个电机运行

小变频器会常常工作在能量回馈的状态下,所以要和大变频器共母线以节省能源。不知道国内的哪个品牌的变频器能满足这个是用要求?

网友A:
这个技术用国外的变频器应该是很成熟的,选一个公共直流母线+2台逆变器就可以。国内的变频器厂家不太了解

网友B:
“两台变频器共直流母线运行”

1、一个变频器的整流电路、直流部、逆变电路是一个统一的功率协调配置设计:

1)变频器的容量决定逆变电路功率元件的参数;

2)逆变电路功率决定直流部的储能元件的参数;

3)直流部的储能元件的参数决定整流电路功率元件的参数;

网友B:
2、如果简单把两台变频器的直流部连接起来,会出现一台变频器的整流电路要承受两台直流部的储能最大电流的情况;

3、所以,两个变频器的直流部要通过开关连接,在上电期间避开储能大电流的情况下连接;

网友B:
4、例如,上电开机时,先合功率大的变频器的电源开关,后合功率小的变频器的开关,最后合直流母线间的开关;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现在的变频器都能把电回馈到直流母线上了? 所以只要等两台变频器上好电后用接触器把他们的母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国内变频器带回馈的好像汇川和英威腾有类似机型,国外西门子、ABB的可以,不过一般是设置一个单独的直流整流电源+储能电容,形成公共直流母线,然后各个变频器经过快熔与母线连接,但是控制命令要么采用光纤传输,要么采用光电偶隔离,总之进出每台变频器的信号要采取电隔离措施,否则可能烧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现在的变频器都能把电回馈到直流母线上了? 所以只要等两台变频器上好电后用接触器把他们的母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