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UC问题

楼主(2012-03-08):
请问:打开FANUC LADDER3只有显示窗口(如下左图),该窗口有网格,可以编辑输入接口、输出“线圈”及各种数据块。编辑梯形图呈红色,无法变成黑色。标注地址、符号名称或注解时所标注内容不能保留下来,自动消失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各输入输出的地址没加上,正确加上地址后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看一下,模式切换正确没有

网友C:
检查一下模式切换,再不行考虑一下你的软件是否不完整!

网友D(2012-09-10):
要模式切换,不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