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S系列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2-03-08):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台生产了半年的机器突然出现输出不稳定,输出点不停的间歇输出,无法控制。到现在找不出问题,望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帮忙解决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4ss的对吧。你先更换一个新的,可能是点的接触或者cpu本身出现元件有问题。用新的后测试。

网友B:
换个新的用吧!

网友C:
这个几百元一个,先换个试试;

网友D:
监控一下看看,不是程序问题,就是输出点烧毛了,换个输出点

楼主(2012-05-04):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