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PA耦合器与PA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8):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PROFIBUS总线通讯系统 ,用PDM 通过DP/PA耦合器和连接器与PROFIBUS PA仪表连接,但是总是通讯不上其中的两台。

我想问一下 ,这与DP/PA耦合器选用非防爆的,而这两台仪表是本安的 有关系么?

网友A:
(1)通信不上肯定和本安防爆没有关系;

(2)通常变送器初始化在相同的默认地址上,所以2台一起连上去就地址冲突了。

(3)先单独一台连接后,修改其地址;然后再连接第2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一台连接后,修改其地址;然后再连接第2台

网友C(2012-10-03):
没关系,这两天也正在搞仪表通讯,继续学习

网友D:
和本安没关系,排除干扰情况下重新给地址连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