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ibi 及各位高手 一机多屏问题

楼主(2012-03-08):
有8个HMI一个PLC 各屏同步 怎么实现合理,可靠性高。

(人机之间走以太网,plc之间走串口,各个人机之间穿透到plc来实现多屏一机)

有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A:
这个项目听上去很大,要求很麻烦;我以前用过一机多屏。采用modbus通讯,必须用宏指令才能完成!语句一多,会严重影响屏的通讯速度;建议楼主小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听上去很大,要求很麻烦;我以前用过一机多屏。采用modbus通讯,必须用宏指令才能完成!语句一多,会严重影响屏的通讯速度;建议楼主小心使用。

谢谢提醒。就是为了小心起见,特来请教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