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 8100 如何接线?

楼主(2012-03-08):
我手里有一个拆机下来的lenze 8100,我想用这个变频器控制马达的转数,请教如何接线?

我看这个接线端,好象有一端是三相,有一端是单项,不知道哪边是线进哪边是出线。

网友A:
你到论坛里有‘变频器品牌及应用大全V1.2’,有lenze 8100的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找到说明书对照接。

楼主:
大全里也没找到说明书啊,我太笨了

网友C:
其实调试变频器很简单,不管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不管它是什么应用,最简单的调试方式是找到控制变频器启停的信号,再找到给定的信号,再找到允许启动的信号,基本上就可调试变频器了.也就是一般的DI信号,和AI信号.还有RUN ENABL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