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下的速度控制

楼主(2012-03-08):
请教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下可以进行速度控制码???

网友A:
可以的,这个跟你的上位机发脉冲有关,也跟你伺服驱动的设定有管。

楼主:
对:YSC1关于可以的,这个跟你的上位机发脉冲有关,也跟你伺服驱动的设定有管。 内容的回复:

我知道   发的脉冲的频率和电子齿轮决定了速度的大小,但是发送的脉冲的频率能否不断变化,因为我实时控制速度大小

网友B:
伺服工作于位置模式时,要获得时变速度控制能力,需依靠上位控制器的轨迹规划功能,此时获得的速度是位置轨迹的执行结果,而不是目标速度的直接控制。

楼主:
就是说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比如说从A点运动到B点,我可以通过输入时变的频率实现先加速后减速的运动吗?

楼主:
对:波恩关于伺服工作于位置模式时,要获得时变速度控制能力,需依靠上位控制器的轨迹规划功能,此时获得的速度是位置轨迹的执行结果,而不是目标速度的直接控制。 内容的回复:

就是说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比如说从A点运动到B点,我可以通过输入时变的频率实现先加速后减速的运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从A点运动到B点,我可以通过输入时变的频率实现先加速后减速的运动吗?

当然可以,一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E(2019-10-11):
你好请问楼主还在做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