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检测转速

楼主(2012-03-08):
各位大侠,请问在s7-200中用普通开关做一转信号,能检测到每秒50个脉冲吗,我用来检测转速。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可以使用高次计数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可以使用高次计数功能!!!!

网友C:
      请问在s7-200中用普通开关做一转信号,能检测到每秒50个脉冲吗?

     完全可以,如转速在50HZ左右,用普通输入口输入开关的检测信号就可以,用不着使用高速计数器。为使测得转速准确,计数采样可适用SM0.5 秒脉冲,方法是:用SM0.5的前沿(或后沿)对MB10进行加1计数,其M10.0将输出脉宽=1秒的方波,在用M10.0与接测转速的输入点(如I0.1)串联,对MB0进行计数,其MB0的计数值即为转速。见下图:(I0.1接测转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s7-200中用普通开关做一转信号,能检测到每秒50个脉冲吗?     完全可以,如转速在50HZ左右,用普通输入口输入开关的检测信号就可以,用不着使用高速计数器。为使测得转速准确,计数采样可适用SM0.5 秒脉冲,方法是:用SM0.5的前沿(或后沿)对MB10进行加1计数,其M10.0将输出脉宽=1秒的方波,在用M10.0与接测转速的输入点(如I0.1)串联,对MB0进行计数,其MB0的计数值即为转速。见下图:(I0.1接测转速开关)

我想用I0.1的立即输入点和上升沿还行吗

网友D:
可以的,S7-200的高速计数功能非常强大,比S7-300还要好,S7-300还需要增加FM功能模块。

网友E:
       回4楼提问:完全可以。这里的M10.0=1的前沿先将MB0 清零,在M10.0=1脉宽(=1秒)内,用I0.1的前沿对MB0进行加计数,可确保每一个I0.1=1的脉冲,MB0只加1,当M10.0=0时,MB0 的计数值就=转速,此值可保持1秒(即M10.0=0的时间内,可供显示或记录)。如不用前沿(或后沿)直接用I0.1计数,则在I0.1=1的时间内,MB0将不停地加1计数,其值就不是转速了,切记一定要用沿触发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4楼提问:完全可以。这里的M10.0=1的前沿先将MB0 清零,在M10.0=1脉宽(=1秒)内,用I0.1的前沿对MB0进行加计数,可确保每一个I0.1=1的脉冲,MB0只加1,当M10.0=0时,MB0 的计数值就=转速,此值可保持1秒(即M10.0=0的时间内,可供显示或记录)。如不用前沿(或后沿)直接用I0.1计数,则在I0.1=1的时间内,MB0将不停地加1计数,其值就不是转速了,切记一定要用沿触发计数。

感谢,过几天就试机了。到时再发帖告诉您。

网友F:
用I0.1的立即输入点和上升沿可行的,如果速度再快就要用高速计数输入点啦

楼主:
今天试了,可以测出,我的转速大概是9转每秒

网友G(2018-01-24):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s7-200中用普通开关做一转信号,...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转速慢,一分钟在10转之内,用sm0.4就监测不到,用sm0.5计数,前30秒速度在累加,后30秒保持,下一周期又从零开始计算了,能不能这个周期的显示数值保持到下一个sm0.5后半个周期?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