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科技运动控制PLC在数控铣床上的应用

楼主(2012-03-08):
基于矩形PLC运动控制

                ——数控龙门铣床控制系统

摘要:

矩形科技N80系列M48DS-ACPLC具有4路高速脉冲,脉冲输出稳定、精确、平滑、高速(可达200K以上输出频率),以致其在运动控制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引言:

铣床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机床, 其工作原理是铣刀螺旋运动、工作台带动工件运动,加工工件的过程对铣刀的位置控制,工作台的运动平滑有较高的要求,需要PLC和伺服电机控制。M48DS-AC是一款集合4路高速脉冲、4路高速脉冲计数、多种通讯方式、可支持扩展模块的运动控制专家,有着很高的性价比。N80M48DS-AC的详细资源配置如下:24DI(含4路高速脉冲计数,支持AB相),24DO(含4路高速脉冲输出),1RS232,2RS4851CAN总线,可支持7个扩展模块。

数控龙门铣床控制系统:

数控龙门铣床控制系统只要由PLC、触摸屏和伺服电机及周边配套元器件组成。触摸屏操作PLC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控制器通过PLC通讯的方式传递工作台和铣刀的位置坐标以及伺服实际的速度以及工作电流;通过通讯方式控制侧铣和横梁变频器的上升下降,控制示意图如下图一。

PLC通过R232同触摸屏通讯,通过1R4853台伺服控制器通讯,通过另外一路RS485控制2台变频器、通过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输出。

图一

控制细节:

    系统操作模式具有定长模式、快移模式、手动模式、手轮模式、自动脉冲模式。控制画面如下图二。

图二

定长模式:预先设置好定长速度、定长长度,然后选定相应轴,伺服电机将按设定数据执行。

快移模式:选中快移模式,选定相应轴,伺服电机将以一个设定的相当快的速度运行。

手动模式:手动模式支持间歇和连续两种模式,手动速度可设置,运行距离由人为决定,间歇状态即要按住相应按钮,放手即停。连续状态为点动运行按钮,电机连续运行,按停止按钮方才停止。

手轮模式:手轮模式是一种模拟机械手轮的控制方式,控制速度和位置可调,距离由手轮决定,速度可通过档位选择决定。

自动脉冲模式:自动脉冲模式就是按照之前设置的位置坐标运行,系统支持上百个菜单,上百个点位置,一个菜单加工一个工件,具有保存菜单,随时设定菜单的功能。只要有存档,加工时调出菜单即可加工,非常的简单、方便、高效,整个流程全自动。如图三所示。

图三

总结:

矩形多轴运动控制PLC控制龙门铣床可以经济实用、操作简单方便、功能强大、定位精确、梯形图编程简单。矩形科技的运动控制PLC采用指数加减速曲线以及S型加减速曲线,比常规的梯形加速具有更快更平稳的优势。矩形科技运动控制PLC可替代一般行业的多轴运动控制板卡以及专用控制器,在全自动焊锡机、点胶机、喷漆机、跳线机等运动控制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A(2012-06-25):
不知道跟三菱的运动控制指令是否相似?

网友B(2013-01-22):
我公司就是做自动焊锡机,自动点胶机之类的

网友B:
如果能像安川NS50 plc那样可以做运动控制系统就好,可以自定义用户功能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