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总线通讯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我现场有多台RS485仪表通过modbus总线方式传输到监控电脑,为了测试通讯速度,我在实验室做了个实验。

电脑采用Ifix5.0及其配套的modbus I/O驱动器。共3台485仪表通过牵手方式连接总线,再转换成RS-232与电脑连接。

但是发现读取数据的速度偏慢,只读一台表的时候1秒钟刷新一次,但是读3台表的数据就变成3秒刷新一次了.

有没有做自动化系统的朋友能分享一下经验的,像这种RS485总线通讯,上位机一般能做到多久刷新一次?如何提高数据更新速度呢?

网友A:
自主研发:profibus dp/S908 RIO总/modbus plus/controlnet/GE Genius总/Can/CanOpen/CanBUS/DeviceNet/rs232/422/485等等总线光端机,可以完全取代或兼容西门子OLM链路模块,AB,施耐德,ABB,GE,莫迪康,赫斯曼等光纤中继器,。产品还有模拟量,数字量,开关量光电转换器!

网友B:
单台数据量有多少?波特率是如何设置的?

建议使用485板卡直接与3台仪表相连。

另外ifix本身的设置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