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真空断路器

楼主(2012-03-08):
请教科一下工控网上的达人们,VD4型真空断路器和CV1-12型户内真空断路器有什么区别?那个型更好?谢谢

网友A(2012-04-08):
VD4型真空断路器和CV1-12型户内真空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一个外国品牌,一个国内品牌

 --------都是中国造

网友B:
VD4型真空断路器和CV1-12型户内真空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1、都是“真空断路器”,功能一样;

2、型号不同,参数不同,适用条件不同;

3、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