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 PLC 的编程口及扩展232BD 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2-03-08):
本人一个项目,用到三菱FX2nPLC,想同时接文本显示器还有与PC通信,文本显示器通过编程口连接,然后扩展232bd或232if与PC连接,请问大家,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能不能考虑将RS232转成RS485,然后组一个网络呢?

网友B:
可以同时试用的···这些都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C:
呵呵;如果是与电脑及文本通讯,可以用FX2N-422BD;

这个与编程口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可以同时使用的话,两者是独立的还是通信格式得设置成一样的呢(比如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等等这些)

网友C:
呵呵;编程口是不需要设的;

外加232BD的话这个口可以设;

网友D:
这个:我还经常还加一个扩展模块485+扩展485BD,分别与触摸屏(编程口),变频器(485BD),上位机(扩展模块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