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论坛

楼主(2012-03-08):
这个论坛改版之后,一段时间没有上了,最近两天一直都想看看,但是我怎样才能看到更多的贴子,实在是找不到,才发帖求助。

在这个地方,无论是点击“最新更新”或者“最新主题”,都只会出现一个只有一页置顶帖的网页。

点击“更多”效果也是一样。

最新精华帖就不一样了,同样的操作就可以出现对应的有好多页精华帖的网页

请问我应该怎样才能看到更多的“最新主题帖”和“最新回复贴”?是我这边的网络有问题么?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的帖子该发布在哪个版块。

网友A:
不知道论坛又在搞什么创新吧!

网友B:
楼主把左边的这些点开  就会有很多帖子了

网友C:
新论坛和常见的PLC编程界面很类似,左边工程管理栏就是目录,如上楼,当前显示的都是最新的,好比编程过程正在做的工作,呵呵,主要考虑做工控的比较熟悉吧,仅是猜想

网友D:
使用目录可以有针对性的查看贴子的内容,一般我看最新更新和最新主题多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新论坛和常见的PLC编程界面很类似,左边工程管理栏就是目录,如上楼,当前显示的都是最新的,好比编程过程正在做的工作,呵呵,主要考虑做工控的比较熟悉吧,仅是猜想

楼主:
谢谢各位,了解了。是我太笨了,应该多乱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