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伦茨伺服的参数

楼主(2012-03-08):
请问下C0358这个参数要怎么修改啊,为什么我用面板修改了怎么都保存不了,用GDC在线修改总是改不了。

我已经禁止启动了。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弄的呢?

谢谢啊!

网友A:
有些是需要断电重上电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如此。

楼主:
这个我已经明白,C0358就是个复位参数,修改以后马上就会重新变回去了。

就是不知道CAN参数怎么设置,C0359显示的是CAN网络已经处于准备运行的状态,但是就是不能发送数据,不知道是不是发送的数据格式不对的原因。

网友B(2012-04-24):
操作手册上有这些方面的说明不? 复位参数按后一般要变频不在运行状态及正常无故障下才能复位参数!

网友C(2013-02-27):
大量伦茨主板,驱动板9300,8200,E82EV,等全系列

维修伦茨全系列产品,变频,伺服,600元以内包修好,不含模块

十年维修经验,欢迎来电13610086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