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洗衣机问题

楼主(2012-03-08):
洗衣机加水不会停怀疑水位开关坏去买了个新也一样不停旧的拆下来用力吹才会动作是不是水位阀压力太大了

网友A:
阀中弹簧生锈不能复位了,拆开换个。

网友B:
换水位开关时、要把桶内水放掉、连接的管子要密封不能漏气、否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阀中弹簧生锈不能复位了,拆开换个。

网友D:
检查进水电磁阀,水位传感器。希望不是电脑版的问题,如果是就费用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