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编程呢

楼主(2012-03-08):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写了,端子什么的可以编程使用,

有些还有可以通讯的接口,

我想,是不是通过专用的软件,就可以连接上笔记本电脑USB,在笔记本上监控变频器的工作?

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A:
也可以用软件做,也可以用按键做!看那家的变频器。西门子我做个,实际上就输参数哦!

网友B: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一般好点的变频器都可以,ABB的支持自定义编程,也可以用电脑+软件监控变频器,还有丹佛斯的也可以。

要找实现方法,最好将说明书附上来。

网友C:
西门子的可以使用USS协议通讯,实际上很多时候变频器都是控制控制面板设置参数的。

网友D:
欧姆龙的变频器可以通过串口和PC通讯,使用CX-DRIVER软件。

网友E:
有监控软件的变频器就可以使用笔记本监控变频器的运转和状态。

网友F:
应该每种变频器都有自己的专用上位机软件,可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读变频器的一些参数如:输出频率,输出电压;也可以写参数,如:频率等。注意要设上位机软件和变频器的一些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等,变频器侧还要设启停指令来源等。

网友F:
补充:你用USB口要装驱动。

网友G:
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具体事宜也不一样,详情参阅各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H:
端子什么的可以编程使用——是指修改变频器相关参数可以实现功能的变化。

有些还有可以通讯的接口——是指和外部设备进行通信。

是不是通过专用的软件,就可以连接上笔记本电脑USB,在笔记本上监控变频器的工作?——————不是每个品牌的变频器都有专用软件。而且一般来说这个连接目前一般都不支持USB。

网友I:
不同厂家 不同型号的变频器  功能都不一样    最好是看下说明书

网友J:
端子的可编程使用是指通过内部参数定义不同端子组合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通讯接口是变频器和其他设备做通讯用的,可以通过电脑用专门的变频器监控软件来监视变频器,调节参数。

还可以和PLC进行通讯。

如楼上所说现在大部分变频器软件的连接不支持USB,你可以用个USB转232转换器。

网友K:
其实一般我们只用按键修改参数就行。。。

网友L: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1.本体键盘控制

2.端子控制

3.通讯控制

4.其他

网友M:
如果是单独控制,只需要安装说明书对变频器进行设置就可以,如果需要通讯的话,需要在专用的软件里面写程序,比如西门子S7-300里面写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变频器里面的参数设置也需要对应PLC里面的程序。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一般好点的变频器都可以,ABB的支持自定义编程,也可以用电脑+软件监控变频器,还有丹佛斯的也可以。要找实现方法,最好将说明书附上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应该每种变频器都有自己的专用上位机软件,可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读变频器的一些参数如:输出频率,输出电压;也可以写参数,如:频率等。注意要设上位机软件和变频器的一些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等,变频器侧还要设启停指令来源等。

网友P:
佩服
。。。。。。。。。

这样的帖子也回
变频器的型号都没有

要回答的好像没有看见
每天有几个帖子

看看运动控制。。。
真不知道版主是在干什么

都学刘大侠搞汉字游戏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eura牌E2000-22s2型号,烟台生产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