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步进电机怎么控制

楼主(2012-03-08):
一台设备需要10个步进电机,由PLC控制,但是一个PLC主机一般只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所以想控制10个步进的话,用什么方式好,当然成本越低越好。想用国产PLC实现,最好给出建议使用哪个国产品牌PLC。

网友A:
选择控制专用模块,一般支持多路高速脉冲输出,问问永宏,台达又没有?

网友B:
多用几个PLC........................

网友C:
如果10台步进电机不同时工作,可以分时控制

楼主:
10个步进要同时工作,只想用一个PLC,青岛黄工的建议不错,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D:
我要用台达PLC控制6台步进电机,1台伺服电机,请问各位该如何选型?现在我知道的是台达主机DVP40EH00T2型号可以控制4台步进电机,后面要加什么样的扩展模块才能另外控制3台步进?

网友E:
PLC中只要OMRON的CP1H带的伺服最多,40点的可以带4路,20点的可以带2路。

楼主:
能不能通过通讯的方式,由PLC控制这10个步进,只是自己这样想了想,不知道哪种步进和PLC可以实现这种的控制.

网友F:
一般的步进不能用通讯,特殊的能用的我没用过

网友G:
信捷的PLC有控制10路的脉冲PLC.

网友H:
现在是 PLC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吗?

如果是这样 可以外加 步进电机控制器,通过PLC的普通口给 控制器信号,由控制器驱动 步进电机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建议,我也一直在找好的方案,今天找到一家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做成一体的这样的步进电机,支持RS485通讯,利用PLC通讯控制可带32个这样的步进,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这种步进可靠好吗。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H:
对:wjlala关于谢谢以上各位的建议,我也一直在找好的方案,今天找到一家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做成一体的这样的步进电机,支持RS485通讯,利用PLC通讯控制可带32个这样的步进,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这种步进可靠好吗。有知道的说说。内容的回复:

如果利用 485通信 连接那么多步进电机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用在实时性稍强点的情况下,可能不太合适。

而且一旦总线挂掉,可能整个总线上的所有电机都会有问题。

看你的要求吧,如果他们设计的很可靠,实时性满足你的要求,也可以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信捷的PLC有控制10路的脉冲PLC.

网友J:
引用 网友E:
PLC中只要OMRON的CP1H带的伺服最多,40点的可以带4路,20点的可以带2路。

楼主:
对:YSC1关于信捷的PLC有控制10路的脉冲PLC.内容的回复:

麻烦问一下你有信捷的联系方法吗.

楼主:
是啊,你说很对,因为只想着怎么用PLC实现带这么多的步进,还没有想那么多,你说的倒是给我提了个醒.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

网友K:
对:wjlala关于回复内容:对:YSC1关于信捷的PLC有控制10路的脉冲PLC.内容的回复:麻烦问一下你有信捷的联系方法吗. 内容的回复:

13599901520 郑 Sir. 福建信捷的总代理商  本人也是做技术的,售后服务更直接!

网友K:
信捷的就可以啊,可支持10轴独立高速脉冲输出!顶下新国货!  QQ:294160198

网友L:
主要是考虑一个PLC 的CPU在带多个步进电机后,运行速度和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网友M:
用丰炜VB1。本身有四路高速脉冲端,另加定位模块或者是分时控制。

楼主:
由于10个步进是独立控制、工作的,所以用通讯方式确实是存在通讯故障后影响其它设备,所以想用信捷的这个能输出10路脉冲的PLC。想问问大家,有用过信捷的产品的吗,可靠性和故障率怎么样。

网友N:
您如果在广东区域,我可以提供信捷产品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涉及到控制多个轴的时候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使用传统的集中式控制方式

比如集成多轴控制驱动一体的卡,但是PLC来做就比较困难,而且带有10轴的控制卡价格也比较高,

可以考虑使用第二种总线控制方式,比如使用带有CAN或RS485的控制驱动器组网控制.

TMCM-351是集成了3轴步进控制驱动和反馈一体化的智能,也可以使用TMCM-6110RS485或CAN组成网落控制,而且这类的卡自身是带有I/O的 而且还带有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避免丢步.

网友O:
支持楼上的两种方法,但主要还是看需求、看场合,有什么样的需求和场合选什么样的方法!

1、对实时性,反应速度和可靠性要求比较苛刻的场合用PLC控制10个轴可能有点困难,需要选择昂贵的控制卡才能满足;

2、对实时性,反应速度要求比较宽松的场合,可以使用总线控制方式和信捷PLC可以实现;

3、对实时性,反应速度和可靠性要求比较苛刻,且不愿意使用控制卡,则在实行机构想办法,是否非得要电机才能实现,改变一些机构可能对控制来说有的时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

分析不对请多指教。。。。。

网友P:
使用一台带总线模块的松下PLC和10套MOTEC总线型步进驱动即可实现(485总线),接线简单,传输速度快,实时监控。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要用台达PLC控制6台步进电机,1台伺服电机,请问各位该如何选型?现在我知道的是台达主机DVP40EH00T2型号可以控制4台步进电机,后面要加什么样的扩展模块才能另外控制3台步进?

最佳方案是总线控制

网友Q(2015-06-27):
我做过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的普通输出点做高速脉冲输出(此处只做通断用),只需一路高速脉冲口即可。详情留言pxwtwo@QQ.com

网友R(2016-09-23):
引用 网友G:
信捷的PLC有控制10路的脉冲PLC.

这人兄正解!!

网友S:
用单片机可实现对N个步进电机独立控制同时工作,成本很底

网友T(2016-12-24):
信捷XCM这一款是10轴控制的

网友U:
直接用带总线的步进驱动器,RS485总线通信控制直接搞定,最多可以控制247台。PLC不值多少钱嘛,步科的PLC就可以

网友V(2017-02-15):
如果要节俭成本也可一个驱动带2台步进电机啊,多台没试过,建议有能力的试验最多可带几台?哈哈

网友W(2017-04-08):
使用FPGA板卡,控制20个电机都可以

网友X:
目前来看,国产的信捷PLC就能搞定了

网友Y(2017-08-2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4a155084q2lxxK&id=556499710932

看看这个,组网运行的,PLC只要有一个485口就行了。一个口可以拖32个电机。

网友Z(2018-10-16):
用485或CAN总线的步进应该可以就是价格高

网友AA(2018-11-16):
用单片机吧

网友A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是要控制11台步进电机,很头疼。打算用台达的EH3加定位模块,另外加一个10PMOOM解决,不知道这么样可以不

网友AC(2018-12-17):
引用 网友AD:
Now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是要控制11台步进电机,很头疼。打算用台达的EH3加定位模块,另外加一个10PMOOM解决,不知道这么样可以不

淘宝搜索  串口八轴运动控制器,两个盒子那个,价格便宜,使用方便,速度还很快。

网友AE(2019-09-23):
交流伺服驱动器源程序技术方案资料转移

产品特性 / Features
●宽范围、多型号:0.05Kw~22Kw
● 电流前馈控制,加速度前馈控制:高响应
● 自动调整增益,在线实时检测负载惯量:设置简便
● 多种反馈接口:17位串行编码器,2500P/R编码器,旋转变压器
● 丰富的通信功能:CANopen, POWERLINK, PROFIBUS, Modbus
● 三相400V供电可用于1Kw~22Kw
● 单相/三相100V供电可用于0.2Kw~0.75Kw
● 低频率振动抑制功能,低速运动时性能出色
● 位置控制模式下回零方式
● 电子齿轮比动态切换功能
用通用伺服:广泛应用在数控机床、刨槽机械、木工机械、包装机械、纺织机械、
印刷机械、机械手、医疗机械、玉石加工机械、3D影院座椅、汽车仿真机械等

网友AF:
同时控制有点难度吧,,

网友AG(2020-03-16):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AH(2021-03-24):
楼主好,方案解决了吗,用我这个 8路300KHZ高速并行运行的,兼容三菱软件,所有指令,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凸轮,主要是性能优秀,运行稳定,更是便宜,再加个我的2轴的plc,妥妥的,有意私聊电话13712789322黄生

网友AH:
楼主好,方案解决了吗,用我这个 8路300KHZ高速并行运行的,兼容三菱软件,所有指令,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凸轮,主要是性能优秀,运行稳定,更是便宜,再加个我的2轴的plc,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