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48槽4级节距1-10和1-12之间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和坏

楼主(2012-03-08):
电机绕组48槽4级节距1-10和1-12之间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网友A:
1-10属于短跨距,1-12属于长跨距,跨距,也就是分布系数,影响电机的磁场强度。

通常选用短跨距,理由为短跨距有利于改善电机性能,有利于削弱谐波影响。

就了解这么多,请电机行家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