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台达PLC控制6台步进电机,1台伺服电机,请问如何选型?

楼主(2012-03-09):
我要用台达PLC控制6台步进电机,1台伺服电机,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选型?我只知道用DVP40EH00T2可以控制4台步进电机,可不知道后面加什么扩展模块才能控制3台步进电机,另外我还有8个继电器输出,27点输入。求助当中。

网友A:
有需要继电器找我哦 淘宝地址:http://zkanan.taobao.com

网友B:
步进电机如果同步动作的话可以用一个输出带多个步进驱动器

网友C:
用两台DVP40EH00T2并联运行!!

楼主:
对:zhanziling关于用两台DVP40EH00T2并联运行!!                   内容的回复:

请问如何实现并联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zhanziling关于用两台DVP40EH00T2并联运行!!                   内容的回复:请问如何实现并联运行?

EASYLINK,不知道是否好用,我没用过。

网友E(2016-06-06):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

可以,也稳定。

网友F:
你可以用矩形的48点PLC,本体控制6轴,,24点输入,24点输出,伺服用CAN总线控制,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