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2DP与MM420通讯

楼主(2012-03-09):
各位大侠,小弟现有S7-300PCL,cpu为313C-2DP,想与变频器MM420实现通讯,不知道硬件怎么连接,就是具体的连线不会。手头上有CP340RS422/485和CP343-1lean模块。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小弟是菜鸟

网友A:
既然你有CP340RS422/485模块,可以直接用PLC通过CP340和变频器做USS通讯。

参考资料:《S7-300PLC与MM4系列变频器USS通讯》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application/A0603_S7-300%e4%b8%8eMM4%e7%b3%bb%e5%88%97%e5%8f%98%e9%a2%91%e5%99%a8USS%e9%80%9a%e8%ae%af.pdf

还有个办法就是变频器加一块Profibus DP通讯模块,直接做DP通讯。

参考资料:《S7-300与MM420DP通讯》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95.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有CP340RS422/485模块,可以直接用PLC通过CP340和变频器做USS通讯。参考资料:《S7-300PLC与MM4系列变频器USS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application/A0603_S7-300%e4%b8%8eMM4%e7%b3%bb%e5%88%97%e5%8f%98%e9%a2%91%e5%99%a8USS%e9%80%9a%e8%ae%af.pdf还有个办法就是变频器加一块Profibus DP通讯模块,直接做DP通讯。参考资料:《S7-300与MM420DP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95.pdf

西门子plc和变频器通讯楼上说的比较详细了,主要看你是想试验他所有的通讯方式还是,你的另外340和343第二各是以太网,可以利用340,但是如果不增加东西用手头就做简单的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CP340RS422/485模块可以使用USS协议和PLC进行通讯控制,CP343-1lean模块不能够实现,因为是使用以太网,关于具体的硬件连接和程序编写建议你看看1楼提供的资料,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S7-300PLC与MM4系列变频器USS通讯》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application/A0603_S7-300%e4%b8%8eMM4%e7%b3%bb%e5%88%97%e5%8f%98%e9%a2%91%e5%99%a8USS%e9%80%9a%e8%ae%af.pdf

《S7-300与MM420DP通讯》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95.pdf

网友D: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楼主仔细摸索吧!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既然你有CP340RS422/485模块,可以直接用PLC通过CP340和变频器做USS通讯。参考资料:《S7-300PLC与MM4系列变频器USS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application/A0603_S7-300%e4%b8%8eMM4%e7%b3%bb%e5%88%97%e5%8f%98%e9%a2%91%e5%99%a8USS%e9%80%9a%e8%ae%af.pdf还有个办法就是变频器加一块Profibus DP通讯模块,直接做DP通讯。参考资料:《S7-300与MM420DP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95.pdf内容的回复:

谢过楼上了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引用 狼牙精神 的回复内容:既然你有CP340RS422/485模块,可以直接用PLC通过CP340和变频器做USS通讯。参考资料:《S7-300PLC与MM4系列变频器USS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application/A0603_S7-300%e4%b8%8eMM4%e7%b3%bb%e5%88%97%e5%8f%98%e9%a2%91%e5%99%a8USS%e9%80%9a%e8%ae%af.pdf还有个办法就是变频器加一块Profibus DP通讯模块,直接做DP通讯。参考资料:《S7-300与MM420DP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95.pdf西门子plc和变频器通讯楼上说的比较详细了,主要看你是想试验他所有的通讯方式还是,你的另外340和343第二各是以太网,可以利用340,但是如果不增加东西用手头就做简单的通讯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嗯嗯,小弟正在试验中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既然你有CP340RS422/485模块,可以直接用PLC通过CP340和变频器做USS通讯。参考资料:《S7-300PLC与MM4系列变频器USS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application/A0603_S7-300%e4%b8%8eMM4%e7%b3%bb%e5%88%97%e5%8f%98%e9%a2%91%e5%99%a8USS%e9%80%9a%e8%ae%af.pdf还有个办法就是变频器加一块Profibus DP通讯模块,直接做DP通讯。参考资料:《S7-300与MM420DP通讯》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95.pdf内容的回复:

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