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X2N PLC同时驱动两轴

楼主(2012-03-09):
          我想用三菱FX2N系列PLC同时驱动两轴. 用PLSY指令,  但编程手册上却说指令只能用一次,   请问有办法能同时驱动两轴吗?

谢谢!!

网友A:
换个PLC,四点脉冲输出的

网友B:
这是问题哦换什么的呢?

网友C:
可以同时驱动两周,但不是联动。

网友C:
如果联动的话,需要用专用模块。

网友D:
联动用永宏的PLC4轴联动直线插补我以前做喷涂设备的时候用过

网友E:
图片第三行明明写着同时使用两个。

你还要说不行?

你是说倒数第四行吗?这句话我也不理解。可他是能够输出两个脉冲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个PLC,四点脉冲输出的

网友G:
可以同时输出2轴脉冲。 但没有插补功能。

网友H:
那个意思应该是不能同时使用两个Y0或Y1脉冲输出吧,如果非要用也可以吧!用步进指令把他们之间隔开就可以了,我就那么干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个意思应该是不能同时使用两个Y0或Y1脉冲输出吧,如果非要用也可以吧!用步进指令把他们之间隔开就可以了,我就那么干的!

网友J:
用丰炜VB1啊,有四个高速脉冲端输出,指令不受使用次数限制。

网友K:
可以同时驱动两轴,但不是联动

网友L:
同时输出2轴脉冲。 但没有插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