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CBF自定义功能块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制做了个功能块,用了个标准时间块(断电延时),用时想用对话框调整时间,但怎么也不出对话框(不是面板),别人做的自定义功能块有对话框,想知道怎么做的,急用,谢谢了.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1321225500001

网友B(2012-04-23):
在么??

创建FB-CLASS(FB-FBD,FB-FPL)其中FPL就是面板   看你要什么样的面板  自己建      建好后   在其他里调用功能块就可以

网友C(2012-06-09):
是不是将自定义功能块加到程序中后,离线或在线的时候,双击功能块弹出的对话框中,调整程序里面的变量值啊。这个是在定义变量那个地方,菜单“编辑”/“对话框编辑”这个位置设置的,不过你的变量定义要用P开头的存储类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