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安全问题

楼主(2012-03-09):
PLC的程序是否烧录到ROM中,运行时将数据读到RAM中,由RAM提供工作辅助,电池用来维持RAM数据,当电池没电或电量低时,PLC的运行会是什么状态,此时是否存在不安全的隐患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PLC用的是RAM(比如三菱的FX2N),用锂电池来备份程序的,一般电压低后会报警,如果一个月PLC还是没有更换电池,可能程序会丢失,此时PLC不运行,所有输出断开;

楼主:
对:ZJZC关于呵呵;如果你的PLC用的是RAM(比如三菱的FX2N),用锂电池来备份程序的,一般电压低后会报警,如果一个月PLC还是没有更换电池,可能程序会丢失,此时PLC不运行,所有输出断开; 内容的回复:

恩,如果是靠电池维持着用户程序,一旦程序丢失岂不很麻烦,为什么还这样设置

网友B:
PLC存储用户程序的存储器有几种,有RAM、EPROM、外置微型存储卡等,用RAM的,一般由锂电池来给RAM存储器供电,在系统断电时给RAM供电,避免用户程序丢失,这种情况的PLC都有电池电压低报警,在出现电池电压低报警后,必须在系统带电的情况下更换锂电池,这样才能保证在系统断电时用户程序不丢失,用EPROM和外置微型存储卡的就没有电池了,这些存储设备在系统断电时,用户程序不会丢失,但是在进行用户程序更新时,比较麻烦一些。

楼主:
对:QHDTHL关于PLC存储用户程序的存储器有几种,有RAM、EPROM、外置微型存储卡等,用RAM的,一般由锂电池来给RAM存储器供电,在系统断电时给RAM供电,避免用户程序丢失,这种情况的PLC都有电池电压低报警,在出现电池电压低报警后,必须在系统带电的情况下更换锂电池,这样才能保证在系统断电时用户程序不丢失,用EPROM和外置微型存储卡的就没有电池了,这些存储设备在系统断电时,用户程序不会丢失,但是在进行用户程序更新时,比较麻烦一些。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对于PLC控制伺服电机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介绍的,PLC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并且对于伺服驱动器参数的设置,出发点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存储用户程序的存储器有几种,有RAM、EPROM、外置微型存储卡等,用RAM的,一般由锂电池来给RAM存储器供电,在系统断电时给RAM供电,避免用户程序丢失,这种情况的PLC都有电池电压低报警,在出现电池电压低报警后,必须在系统带电的情况下更换锂电池,这样才能保证在系统断电时用户程序不丢失,用EPROM和外置微型存储卡的就没有电池了,这些存储设备在系统断电时,用户程序不会丢失,但是在进行用户程序更新时,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D:
电池电量低的时候,PLC会报警的。电池只是在PLC不上电的时候保存用户的RAM数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