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设置方法介绍

楼主(2012-03-09):
变频器是近几年在兴起的一种调速节能新产品,它是电力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完美结合,因其调速精度高、操作方便,并且节约能源(输出频率小于50Hz时),现已被广泛应用在机械、化工、冶金、轻工等领域。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变频器频率设置的方法有不同类型,现以日本三菱公司FR-500系列变频器为例,说明几种频率设置的特点。

变频器频率设置的方法可以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第一类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只需操作面板上的上升、下降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设定。该方法不需要外部接线,方法简单,频率设置精度高,属数字量频率设置,适用于单台变频器的频率设置。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又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种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特写功能,用电动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

第一种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

设置,FR-500系列变频器的10端子提供标准的10V直流电压,2端子是频率设定输入端,5端子是模拟量输入公共端子。通过调整外接电位器R2端输出电压,改变了变频器2端的输入电压值,也就改变了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达到了频率设置的目的,该方法有以下优点:

1)接线简单,只需把电位器的三端分接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电压输出端和公共端就可。

2)频率设置简单,操作方便,只需轻轻转动外接电位器的旋钮,就可以进行频率设置。

3)安装灵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外接电位器安装到任何位置,进行远距离操作。

但是,该方法也有以下缺点:

1)有温漂现象,由于电阻值受温度的影响,当外界温度发生变化时,电阻值了也就随之变化,频率设定值也就发生变化。

2)抗干扰能力低。当周围有强电磁干扰时,变频器和外接电位器的连接电缆线内会产生感应电压,使输入到变频器2端的电压值发生变化,也就使频率设定值发生变化,影响设定频率的稳定。

3)电位器安装距离受到一定限制。理论上讲,变频器2端的电压变化范围是0-10V,但如果外接电位器安装距离太远,连接电缆就会产生压降,变频器2端电压也就达不到10V,从而使输出频率达不到最高设定值。

因此,该变频器频率设置方法一般应用在调速精度低、周围干扰小、环境温度变化小的场合,属模拟量调节。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特定功能,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可以使端子RHRM成为电动电位器,即当RH与公共端SD之间接通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当RMSD之间接通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达到频率设置的目的,同第一种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1)频率设置精度高,外接电位器法属模拟量设置方法,频率变化范围为最大输出频率的±0.2%以内,而用电动电位器设置频率,频率变化范围为最大输出频率的0.01%以内。

2)抗干扰能力强。由于这它只是开关信号输入,因此不受周围电磁场的干扰。

3)无温漂现象。由于取消了外接电位器,因此,不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4)安装灵活,可以将按钮SB1SB2安装到任何位置。

5)同步性能好,可以同时实现多台变频器的频率升高和降低。

总之,我们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频率设置方法,以达到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