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个不用电控制,用气控制的接触器

楼主(2012-03-09):
见到一个不用电控制,用气控制的接触器。请问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A:
接触器按操作结构分为:电磁式接触器   液压式接触器   气动式接触器

这个是气动式接触器,主要是在部分需要防爆的场合应用。

网友B:
压力开关,不是防爆的,防爆的你的触点不通电???压力开关在于压力达到极限,就自动停止压缩机电机。

网友C:
管子里面是气体还液体啊?我也觉得是压力开关吧。

网友D:
有两根气管  应该是气动式接触器

楼主:
本来发到电工论坛的,怎么跑到这里呢?版主能帮调整一下吗?

网友E:
    看样子也不像接触器呀,这只是一个压力开关而已呀!!!

网友F:
可能环境不允许用电的吧,我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用过气动急停。

网友G:
铜排,压力开关直接控制主电路啊,电流有那么大么

断开时弧光不烧触点啊

网友H:
压力开关的触点有那么大?应该是接触器吧

楼主(2012-08-07):
说一下他是怎么工作的,大家就明白了。 上图中黑色与透明是气管,连接的的是气缸。下部是安装在密封有机玻璃体内的触点,是使用在三菱慢走丝放电加工机械上。

网友I(2012-09-09):
路过走过  长见识了

网友J:
这东西应该不是防爆用的 ,气动的不会因气压不稳定造成误动作啊!

值得考究!

网友K:
眼界开阔了,谢谢。只是听说过,这次看到了

网友L:
第一次看见气压的接触器。学习了。

网友M(2012-10-12):
长见识了!

网友N(2013-11-21):
确实是长见识了!!!!!!!!!!

网友O(2014-05-12):
表示也见过一次

网友P:
第一次見到氣動式的接觸器

网友Q(2014-06-20):
你能确定是接触器,而不是压力开关?

网友R:
学习学习

还没见过个这个东西呢

网友S(2018-04-01):
第一次看见气压的接触器。长见识了

网友T(2018-07-30):
长见识了,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