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SS PLC与组态王6.53通过RS485方式通讯

楼主(2012-03-09):
台达DVP-14SS PLC与组态王6.53通过RS485方式通讯。两芯屏蔽电缆一端连接PLCCOM2口,一端通过RS485/RS232连接PCCOM口。PLC默认的是MODBUS ACSII通讯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不论设置任何支持的波特率、奇偶效验位、数据长度、停止位PLC都能与上位机(组态王6.53)正常通讯。现在现场要求必须使PLC工作在MODBUS RTU通讯模式下,重新编程,确信PLC工作在MODBUS RTU模式,此时不论怎样组态,上位机就是无法与PLC连接上。组态王信息窗口显示如下:

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上位组态与PLC通讯时,软件驱动决定你只能选择PLC默认的通讯方式,其他方式不支持。即就是对于以上情况通讯时PLC只能工作在MODBUS RTU模式下)

注:对于台达PLC只需要简单编程设置一下就可以工作在MODBUS RTU模式下,但是对于上位机怎样设置才能使其工作在相同模式下?在组态界面里选择台达的驱动,就是看不到有MODBUS RTUACSII的选择。

网友A:
你到PLC下面的莫迪康下找modbus

楼主:
楼上,多谢了!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2013-01-24):
泰君兄,你好,我最近也遇到用台达PLC RTU 模式通讯问题,可是不论这么设置,都无法与组态王通讯,能把你的设置参数告诉我吗、?不胜感激啊

网友C:
泰君的不敢,秦君我答应。

看下图:希望能帮到你。

记得道谢幺。O(∩_∩)O哈哈~

网友D(2013-04-22):
我想问一下,组态王直接与台达温控仪DTA4848R1连接通讯时,台达温控仪显示温度寄存器4700H,在组态王内应该设置多少,台达的读功能码是0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