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系列触摸屏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9):
B系列触摸屏跟单片机MODBUS通讯,单片机做从,触摸屏为主站。

 现在问题是: 触摸屏里驱动选ascii slaver、rtu slaver 时,通讯不上,不能读也不能写。

                    驱动选RTU nW MASTER时,触摸屏可以读到单片机的数据

物理连接、还有通讯参数是可以肯定没问题的,是不是用 RTU nW Slaver 驱动的话,就OK 了?可惜没有这样的驱动

  求解!

网友A:
触摸屏跟单片机 modbus通信

应该是 单片机做主,触摸屏做从

触摸屏的通信规约要严格遵循

网友B:
触摸屏也可以作主(主屏),跟从屏交换数据。台达人机通讯必须要用宏指令才能完成!先初始化,然后才能发送、接收数据。至于跟单片机通讯,不一定成功;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