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的差异问题

楼主(2012-03-09):
近段日子做个测试,用PLC(西门子200)监控一个显示仪表上的数据并记录(通过组态王),做数据导出时发现组态王上显示的两组理应相同(允许有误差存在)的数据却相差比较大,而这种情况仅在组态王的显示中体现出来,仪表上显示是正常的(即两组数值相同)如图,从上往下1-4四组,其中1、2是是正常的,3、4是异常的,偏差比较大。

请问有遇到这类问题的高手能给出详细的解答.(包括出现此问题的可能原因,下面带详细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组态王读取 200 的数据,你有木有在线用 S7-200 软件测试过其真实数据呢

网友B:
待高人出现,做板凳,观战!!!!!1

网友C:
我用组态王读过S7-200的数据,不过数据很正常呀。是不是有干扰呢?干扰造成数据不准确。

楼主:
对: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关于我用组态王读过S7-200的数据,不过数据很正常呀。是不是有干扰呢?干扰造成数据不准确。 内容的回复:

考虑过干扰和接线问题,检测接线,确定没问题。在考虑干扰问题,如果是由于干扰问题,出现异常的几率应该会比较大的,而这次是偶尔出现。考虑是否可以通过组态王和PLC和仪表的采样频率进行设定,但具体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D:
检查一下组态王采样频率。还有,你可以编程一段程序,把数据都储存下来,然后进行比对。

楼主:
对:yibeiqingcha关于检查一下组态王采样频率。还有,你可以编程一段程序,把数据都储存下来,然后进行比对。 内容的回复:

有用组态王记录下数据了,就是查出这些数据才发现数据有偏差的。那我在改改频率试试看了。

网友E:
考虑采样频率    接线 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