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禹鼎遥控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厂一个台湾禹鼎遥控器遥控手柄损坏,将另一只遥控手柄与坏手柄晶振对调后,为什么不能使用呢,手柄型号都是一样的啊?

   请有过维修遥控器经验的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A:
晶振对调后有什么意义呢?要先找出哪里坏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焊接好啊?

网友C:
对调手柄晶振是好的 吗?

楼主:
晶振一定是好的,另外一个手柄接收机坏掉了,对调晶振可以修复一套遥控器

网友D:
还要灌程序,有手持式编程器,先把旧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入新的就OK

网友E:
晶振不是直接换就行   内部要混电路的整个都要换频的   就是变频

网友F:
换完晶振后,先要把旧发射器程序读出来,然后再写入新的发射器。可以找经销商去服务

网友G:
晶振更换以后,频率频道也改变了啊,程序要重新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