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 M340怎么设置IP地址

楼主(2012-03-09):
各位师傅,我的PLC用的是Modicon M340,是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的。现在CPU上的内存卡坏了,换了一个新的卡,请问各位怎么设置IP地址。

网友A:
在Unity Pro里设置

网友B:
这个建议楼主去仔细看下说明书,或者技术手册!

网友C:
添加internet网络,进行设置并链接好

网友D:
M340 程序不是在卡里面的么?  IP设置在程序里面有程序就有IP地址

至于模块背后的那个旋转IP设置参考说明书吧。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