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时常坏

楼主(2012-03-09):
        从去年到今年,设备上的光电开关都换了好几十个啦,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现场环境一般,检查过电柜内供电的 24VDC 全是正常的说。 现在坏了特别多,有的是无发射光,有的是无法接收啦,全是欧姆龙(3G-17)或伦次的 (LEUZE)IPRK 46/4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光电开关的额定电压是不是二十四伏的 ,是不是使用直流电源。会不会是从柜内到现场的线路有强电的窜入,我就遇到过调试时发现PLC的触点全部烧毁结果是24V的电路中窜入强电,而且是阶段性的只有在某个继电器接通时才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