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 下怎么装 wincc V7.0 SP2,求指导。

楼主(2012-03-09):
各位,最近我在win 7 下装wincc V7.0 SP2 怎么也装不上,折腾我很长时间了,看了网上有很多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哪位知道,求指导,谢谢,

楼主:
1.安装好消息队列

安装windows组件:Message Quering(消息队列) IIS (后者不一定得装)

Win7上安装消息队列:请打开控制面板——程序——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Microsoft Message QueueMSMQ)服务器,这就是消息队列。

2.点击exe文件开始安装,后到这步需注意,不要点“下一步”

3、在wincc v7.0所在的盘根目录下,找临时文件夹 \{NUMBERS-NUMBERS-....} 例如: {DFDBB8FE-7426-454A-937C-F8E9230F896A} 。在该文件夹内,找到Properties_SiWA.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修改其中 【Conditions】 段:

原来为: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Condition1 AND Condition2 AND Condition3 (本行需要修改)

Condition1 .... (本行删除)

Condition2 .... (本行删除)

Condition3 ..... (本行删除)

修改后为: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

然后存盘。

4 .这个时候才点下一步,就可以继续安装了。剩下的安装步骤,见另一个word文件,WINCC_V7.0软件安装手册。

各位大神,按照以上这么做了,还是不行,就是出现楼上的那个提示,怎么也装不上,求指导,拜谢!

网友A:
进一步了解了。恩。。。。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B:
请参与论坛有关于WIN7系统下装软件的帖子,石头和另外的一个同事发过。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B:
WinCC 7.0 SP1 以下的版本最高支持到 Windows Vista 操作系统,如果需要安装在 Win 7 下,要以某种兼容模式安装。
WinCC 7.0 SP2 支持Windows 7,建议直接安装至SP2。

不安装WinCC 7.0 SP1,直接安装WinCC 7.0 SP2的方法:
1.在添加删除程序中安装消息队列和IIS服务。
2.运行WinCC_V70_SP2.exe
3.在安装过程中不要点任何按钮。
4.打开安装文件创建的C:\{NUMBERS-NUMBERS-....} 例如 {DFDBB8FE-7426-454A-937C-F8E9230F896A}的文件夹
5.用记事本打开Properties_SiWA.ini并且修改【Conditions】
久版本中的内容: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Condition1 AND Condition2 AND Condition3
Condition1 ....
Condition2 ....
Condition3 .....
修改为: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
保存,继续安装。

下载地址:
欧洲版(建议在英文版Windows 7下安装)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44452271
亚洲版(根据西门子发布说明,亚洲版技术指标与欧洲版一致,也建议在英文版Windows 7下安装)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44453021

请注意:
SIMATIC WinCC V7.0 SP2 使用在 Windows 7 系统中时,该系统必须安装 SIMATIC NET Edition 2010。关于 SIMATIC NET 2010 的信息以及所需的更新软件包的订货信息,可从条目号 43264686 中获得。仍销售可用于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中的 SIMATIC Net Edition 2008。
SIMATIC NET Edition 2010下载:
ed2k://|file|%5B%E8%A5%BF%E9%97%A8%E5%AD%90%E8%87%AA%E5%8A%A8%E5%8C%96%E5%8F%8A%E9%A9%B1%E5%8A%A8%E8%BD%AF%E4%BB%B6%E5%90%88%E9%9B%86%5D.SimaticNet_2010.iso|681893888|fe622a95368aeba56f11928e998bdddf|h=glgrnl5ycj5v6u4et7kbljmcpnorkxtr|/

网友B:
如果还不行可以留言,我让工程师帮你处理。

网友C:
不错,学习了很多,谢谢各位

网友D:
同样的问题,求解(win7 32t)。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如果还不行可以留言,我让工程师帮你处理。 内容的回复:

谢谢兄弟,也谢谢各位,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E(2012-04-28):
怎么找不到所说的要修改的文件夹啊

网友F:
典型的反复重启系统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网友G(2012-09-06):
我也找不到所要修改的文件夹。怎么办,求指导?

网友G:
对:zzl105118关于怎么找不到所说的要修改的文件夹啊  内容的回复:

你好,你找不到文件夹的问题处理了没有,我的也是找不到所要修改的文件夹。

网友H(2012-11-11):
12楼是对的,可行。

网友I(2013-07-30):
我也是找不到。而且开始安装就是全屏不知怎么退出全屏。请高手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1.安装好消息队列: 安装windows组件:Mess...

 哎呀,我想了好久咯,  就是解决不了,西门子也真烦,为啥不开发新软件。

网友K(2021-02-06):
还有WINCC V7.0 SP2 安装包吗?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