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对变频器控制的连接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2-03-09):
请教各位谁知道“DCS控制变频器输出量”的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

注:1、电动机为45KW;

     2、DCS与变频器间通信为4--20ma电流信号。

网友A:
频器和DCS之间的连接是根据工艺来的,首先是否需要DCS来启动,大部分都不是DCS启动,DCS只是允许启动,然后通过4-20mA和0-10V来控制电动机的转速(多样的控制但是大部分采用了前面两种)对于DCS一般有一个仪表连锁停车和一个允许启动,还有一个是变频位置及反馈的转速等,用的最多是一根4-20mA的控制,一根反馈,一根允许启动一根连锁停车一根变频器运行状态。一般为了怕强电穿到DCS中,通常在DCS控制柜上增加 一个隔离安全栅。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DCS与变频器连接需要两种信号,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显示变频器的状态、联锁使用等,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显示电机电流、显示变频器运行频率等。模拟信号最好加信号隔离器,使变频器与DCS系统模块隔离避免变频器对DCS系统的干扰,开关量信号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也是避免变频器对DCS系统的干扰,其它至于DCS系统组态要依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进行组态,以及变频器所在系统的作用进行顺控组态,具体情况具体进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S与变频器连接需要两种信号,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显示变频器的状态、联锁使用等,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显示电机电流、显示变频器运行频率等。模拟信号最好加信号隔离器,使变频器与DCS系统模块隔离避免变频器对DCS系统的干扰,开关量信号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也是避免变频器对DCS系统的干扰,其它至于DCS系统组态要依据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进行组态,以及变频器所在系统的作用进行顺控组态,具体情况具体进行。

网友D:
那个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只看变频器说明书就可以搞定,不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