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是初弄人机界面者,在触摸屏上画了一个数据显示框,读外部地址0000H的数据并显示在数值显示框中,通信采用RS232通信,触摸屏发送一组数据:01 04 00 00 00 01 31 CA (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在电脑上串口发送01 04 00 00 00 12 70 07 数据作用响应,这时触摸屏的数据显示框应该显示18,但触摸屏上并没有显示数值,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本人想用单片机来控制触摸屏,通过modbus 协议来进行通信。

网友A:
触摸屏在通讯中是个主设备,你给它数据得在它请求读取的前提下,如果用单片机控制,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能和屏的协议通讯上,你要显示的东西放在单片机存储器中的地址和屏上做的地址一致就Ok

楼主:
通信过程是对的,如果响应的值是错的话,触摸屏没有反应,1秒后继续发送命令出来,但响应数据是对的话,触摸屏在响应后马上再发送命令,单片机又响应,一直循环,把串口总线全部占掉了。

网友B:
显示时要进行数据转换,看返回触摸屏的数据(01 04 00 00 00 12 70 07 )中,12就是你要显示的数据,12为十六进制表示,应将12转换为十进制,所得的数值就是18。

网友C:
你的格式不对,屏幕需要读1个字,你需要发2个字节过去,而且在回复的内容里还需要有字节数2,你那个电脑响应的内容“01 04 00 00 00 12 70 07 ”里显然没有,还有每一字节间的时间是否正确,间隔太大了会认为是下一帧数据了。去找个MODBUS 的协议来好好翻一下,楼主显然没仔细看那协议

网友C:
看看图中红圈部分,网上都有的,去找来看看

楼主:
谢谢!确实是通信格式不对,我看了通信协议,但上面响应数据没有写这一点(字节娄),折腾我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