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设计电子元器件选型原则

楼主(2012-03-09):
    在开关电源中,电压、电流波形均为突变的脉冲状态,元器件所承受电压或电流除加在元器件上的供电电压以外,还有电路中电感成分引起的感应电压、电容器的充电电流等,使得元器件的选择变得复杂化。
      实际上,开关电源属有稳压功能的AC/DC或DC/DC变换器,即使所谓DC/DC变换,其中间环节仍然要通过脉冲状态作为转换媒介。实际过程是:DC先逆变成脉冲状态的AC,再由脉冲整流、滤波成为直流电压。在此过程中,整流、滤波元器件要求也与工频整流电路大有区别。工频正弦波交流电源最大值、平均值和有效值都按正弦函数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可以对元器件的额定参数进行十分准确的计算。
      但是,脉冲波、电压、电流数值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脉冲波形和负载性质而有很大的变化。
      即使采用积分法计算脉冲波形的平均值,要求脉冲波形有一定的规律,而波形幅度与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使这种计算往往难以准确。尤其是脉冲波形的定量测量,也非一般简单仪表所能准确测量的,除了脉冲示波器以外,还没有更简单的方式,例如:开关电源开关管的反向电压值。至于某些情况下要求测出脉冲波的有效值就更困难了。例如:用行逆程脉冲向CRT灯丝供电,要求6.3V的有效值,其准确测量,除用热电偶传感器组成的磁电式仪表或高频率电动式仪表以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方式。
      也就是说,工作在脉冲电路中的元器件欲通过实测电压、电流参数选择其性能是不可能的。至于理论计算,也只能达到近似估计的程度,具体参数选择是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宽打窄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单端开关电路,从理论上计算,其开关管反压应为输入电压最大值的两倍。而实际应用中,加在开关管集电极的脉冲波形受储能电感的集总参数、分布参数和电源负载性质的影响,开关管承受反压值将超出理论计算值范围。
      因为电感线圈的感应电势不仅与电流变化成正比的函数,而且与产生电流变化的时间成反比。另外,电感线圈的工艺上几乎难以人为控制的分布参数,也使感应电势大幅度超出计算值。因此,在脉冲状态下,不论无源元件还是有源器件,其性能选择不同于普通模拟电路。

网友A:
“电感线圈的感应电势不仅与电流变化成正比的函数,而且与产生电流变化的时间成反比。”

1、这句话的习惯说法是,电感线圈的感应电势与它的电流的变化率成正比;

2、分开说容易造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