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FX1N用M8011串接C235 K2000编一个高速计数器不能模拟运行

楼主(2012-03-09):
用M8011串接C235 K2000编一个增的高速计数器不能模拟运行,M8011有闪烁但K值始终为0不走动,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知道8011是10毫秒周期的通断信号。

你可知道C235的计数输入端是物理的X0输入。

你可知道C235前面的触点是用于启动和停止高速计数器的工作状态。要一直接通才进入工作状态

不知道你要高速计数器工作还是停止?

不知道你对X0输入了脉冲没有?

不知道你要让高速计数器5毫秒工作,5毫秒不工作所为何事?

你是否认为高速计数器像常规计数器一样可以用触点驱动计数?那错极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好!!!

网友C:
模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都能模拟了 就不用现场调试了

网友D:
仿真仅仅对于基本的指令,高数计数是不能仿的;

一句话:仿真不是万能的;